SW提高速度的妙招

楼主(2017-07-06):
    在SW装配体中,零件数量一旦多了,就会拖速度。有些零件是一些重复的特征,
对分析装配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我们希望突出重点,而简化一些次要的,
从而节省系统资源。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妙招呢?

楼主:
一般会说到,轻化。我将整个装配体都轻化了,显然不能挺好运行速度。链轮一拖动就会卡滞。我希望其余的零件显示成线框,可行吗?

网友:
留下1-2个,其他的直接压缩掉

网友:
链条,不用实体的,SW自带的链条特征就行(其实就是个可见草图)

网友:
你那链条是怎么画的,一个一个组装上去的?还是宏生成的

网友(点评):
SW装配体的“链阵列”命令

网友:
答非所问吧 ,软件我不懂。

链条传动加伺服电机,真的不推荐
1两者精度就不匹配
2链条这种传动形式刚度和阻尼,稍一不注意电机会发热严重

网友:
楼主直接多余的压缩掉么好了,能请教下怎么 选择这个链条和链轮吗

网友(点评):
用麦迪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