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钢结构要使用大六角螺栓?

楼主(2017-07-06):
如题

网友A:
安装尺寸精准的可用小六角,像这种孔大的,应该用大六角

网友B:
钢结构使用的是高强度螺栓,用外六角是因为外六角的受压面比较大

网友:
大螺栓可以保证钢结构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结构使用的是高强度螺栓,用外六角是因为外六角的受压面比较大

但是垫圈的直径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尺寸精准的可用小六角,像这种孔大的,应该用大六角

有道理,不知是否有出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垫圈的直径没有变化

有的,垫圈种类也分好多种,其中也有大六角螺栓的垫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知是否有出处?

教科书这倒没见,只是自己经验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垫圈种类也分好多种,其中也有大六角螺栓的垫圈标准

高强螺栓用的垫圈直径与标准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强螺栓用的垫圈直径与标准的一样

请看https://wenku.baidu.com/view/d7b1f8b265ce0508763213c8.html,以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https://wenku.baidu.com/view/d7b1f8b265ce0508763213c8.html,以及

对比过了,没有差别,只是热处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过了,没有差别,只是热处理不一样。

那可能咱俩的系统不一样,我看的没一个尺寸一样的

楼主:
30的垫圈都一样

网友(2019-07-02):
因为用大六角螺栓的强度高

网友(2019-12-11):
菜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