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型材打孔

楼主(2017-07-06):
型材打孔D13的,用的是普通HSS钻头,在钻铣床加工的,毛刺翻边很严重,怎么解决啊,试了提高转速到1000,还是不行。

网友:
请教:铝合金钻孔,毛刺太大,有何原因?附图
http://www.cmiw.cn/thread-181230-1-1.html

网友:
钻头磨锋利点,另外,快钻透的时候进给慢点

网友:
我建议,先用小钻头打一个在用D13的刀。

网友:
用三尖群钻啊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B5%B9%BD%C7
试试这种转头。。

网友A:
你这种现象无解
想要杜绝这种情况需要从刀具 设备 工艺 材料着手
1、刀具: 钻头选用角度要合适刀具需锋利,开刃方式要恰当(查询钻头横刃的刃磨方式)
2、设备选型:钻床刚性  装夹工装:刚性 装夹方式等
3、工艺: 加工时的转速 进给 冷却润滑(铝合金加煤油) 刀具的粘削处理等
4、材料:被加工材料的排号硬度  这种铝型材市面上常见的有 6063-T4\T5  6061-T5\T6 70系列等  其中6063-T4\T5 与6061-T5由于材料较软十分容易产生粘削、破孔处毛边的现象 6061-t6稍好些  70系列更好些

综上所述,你想要在加工时解决这个现象需要解决上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你的效率成本都会增加,所以答案为无解。最经济的就是在要求要的地方增加去毛刺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现象无解
想要杜绝这种情况需要从刀具 设备 工艺 材料着手
1、刀具: 钻头选用角度要合适刀具需锋 ...

分析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2017-11-11):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现象无解
想要杜绝这种情况需要从刀具 设备 工艺 材料着手
1、刀具: 钻头选用角度要合适刀具需锋 ...

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学习了1 L/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