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中咬金是什么处理

楼主(2017-07-06):
拿到一张台企的机械图纸,处理要求是咬金,请问具体是什么工艺?

网友:
这个还真没接触,有请二楼解答。。。不过最好问问客户吧

网友:
楼下是高手

网友A:
有听说过咬花,没听说过咬金啊;
咬花系指将所需花色以化学蚀刻的技术,将模仁进行蚀刻的动作。与其它部分较大的差异是,咬花是对模具的加工,而其它部分则是直接对半成品加工。

网友:
地方行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听说过咬花,没听说过咬金啊;
咬花系指将所需花色以化学蚀刻的技术,将模仁进行蚀刻的动作。与其它部分 ...

图纸是弹簧图纸,应该是防腐蚀的表面处理,因为其他几张图纸要求染黑和浸油都能理解,就是咬金不太清楚是什么工艺

网友:
可否看看图纸说明原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