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受力分析

楼主(2017-07-06):
想设计一个简单工装,平台的重量为3T,主要想反向求出管子的直径,已知管子长3000mm,管子与平台相交尺寸为800mm,极限载荷30MP,找了一下午的计算公式,可是没有找到,谢谢,实在着急,主要是管子被压变形

网友A:
勾个简图,不然神仙也帮不了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个简图,不然神仙也帮不了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个简图,不然神仙也帮不了你啊

刚才上传图片了   不知道怎么弄的光发文字了   有点疏忽了    不好意思

网友B:
你要用这个管子去支撑平台?

网友C:
楼主应该把背景交待清楚,越详细越好。这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目前采用的方案,目前存在什么问题等等。
看楼主的意思,要用一根3米的管子悬臂支撑一个3吨的平台?

网友:
直接拿软件分析了啊喂;这个计算误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这个管子去支撑平台?

下面有支撑点    主要就是校核一下会不会被压弯     其他的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背景交待清楚,越详细越好。这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目前采用的方案,目前存在什 ...

下面有支撑点    主要就是校核一下会不会被压弯     其他的暂时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