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W的外螺纹线怎么画

楼主(2017-07-06):
        我要在一个外径55的圆柱上加工一段螺纹,solidworks好像没有画外螺纹的功能(使用螺纹装饰线时,先画一个外径55的圆柱,选择螺纹装饰线,选择边线,螺纹公称直径里面最大只能选到48),这个应该怎么弄,在线等。。

网友A:
出个笨法自己扫描切除

网友B:
文字标注,生成图纸时手改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个笨法自己扫描切除

扫描切除不能生成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标注,生成图纸时手改标注

额  没有直接软件操作实现的方法么??这是solidworks的一个bug么??

网友:
不必太纠结。。这是一种有强迫症的解决方法

网友:
标准那里的选项  选  无   螺纹想多大就多大

网友:
我研究过,只能利用扫描切换命令才能直观的看到螺纹。出工程图的话,建议手动修改。

网友:
这个会弄,围观一下;要是UG的话,我还能帮你一下

网友:
实际意义不大,暂时出图都是手动修改。

网友(点评):
但看起来,比较直观。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最简便?

网友:
2016版本之后有个螺纹线命令的,直接生成螺纹,只不过跟实际的收尾和开头不符,需要调整,不过还是挺方便,但是这种方法只适合直观表达,不合适标准工程图

网友:
装饰螺纹线
2 e+ b" @2 \2 |3 ]我记得可以改的啊

网友:
可以用扫描螺旋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