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可以兼容SOILDWORK2010吗

楼主(2017-07-06):
现在WIN10可以兼容SOILDWORK哪个版本

网友:
只要是64位的就行,2014以后的版本都没问题(2014以后都是64位的了)。

网友:
我现在win0用sw2014-64

网友:
可以到,我现在UG8.0与10.0和SW2014同时运行都没问题的

网友:
用SW2016最好,比较好用。

网友:
win10下,2016sp3和sp5,2014sp0亲测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solidworks2015SP5以上的版本才支持win10,所以2010版肯定是不行的

我2014的可以再win10运行

楼主:
我的WIN10已经安装了64位的SW2010,可以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Win10家庭版(64位)的文件缩略图都不显示模型???
你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