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把圆桶展开

楼主(2017-07-06):
新手请教:怎么样把图片的圆桶展开成平面图(长方形)?

网友:
看看SOLIDWORKS 板金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A:
中间割开一道缝

网友:
这个图看着像是UG画得啊

网友B:
非钣金做的没法实现啊。

网友:
ug里,切割成1半,用钣金展开,另一半同理。

网友C:
切开一条缝,把实体转换成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开一条缝,把实体转换成钣金

可以具体一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割开一道缝

可以具体一点吗,新手不熟悉啊

网友D:
SolidWorks不行!preo和ug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一点吗,新手不熟悉啊

把文件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钣金做的没法实现啊。

可以的大侠!但是SolidWorks不行!preo我可以确定的说是可以的,我以前学preo的时候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开一条缝,把实体转换成钣金

找不到固定面,无法展开开。

网友:
SolidWorks的钣金比较好上手的,楼主看一看视频教程,就知道怎么用SolidWorks的钣金模块把圆筒展开了。

网友:
没有缝,从什么地方展开?

网友C:
附件重命名一下,把.rar删掉,其余不变,即为SW文件(2012版的)。

网友:
可以看看[我要自学网]这个网站,里面有相应软件的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不行!preo和ug都可以

不知者不为罪。但乱说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者不为罪。但乱说就不好了。

受教!因为preo里面有撕裂,SolidWorks没有一直没注意,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重命名一下,把.rar删掉,其余不变,即为SW文件(2012版的)。

下载下来打不开

网友:
【魍生技】圆柱筒等薄壁件的钣金展开画法
http://www.cmiw.cn/thread-4889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