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联轴器能让不同心达2mm的两轴正常转动?

楼主(2017-07-06):
问题如题。

因为有一批需检测的回转主轴的中心高会有2mm的差别,希望能通过某类型的联轴器来连接电机和主轴,希望联轴器可以消除不同心的影响。

测试的时间大约转动5分钟。不知什么类型的联轴器能适合使用呢?

用十字万向节联轴器可以吗?

楼主:
是指两轴高低相差2mm以内不等

网友:
十字万向节联轴器可以,十字滑槽也可以,还有几种偏心联轴器也可以。

网友(点评):
十字槽的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
这要看你的转速有多高,满足此类要求的连轴器有多种型号

网友:
万向节在扭转方向上是否有明显的弹性可分为刚性万向节和挠性万向节。刚性万向节又可分为不等速万向节(常用的为十字轴式)、准等速万向节(如双联式万向节)和等速万向节(如球笼式万向节)三种。
可根据现有工况挑选合适的一种

网友A:
中心高差2mm,为什么不可以先用垫片垫起来?

网友:
速度低链条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高差2mm,为什么不可以先用垫片垫起来?

批量不小,而且是0到2mm范围内都有,单用垫的方式不好处理。如果联轴器能胜任就最好了。

网友:
弹性磨片联轴器不知道这种可用吗

网友:
不对中要2mm,弹性联轴器应该都可以,根据不同公司的产品手册选能够满足2mm的径向补偿量即可。。。。我之前在无锡创明传动做过,他们这个做的很专业,你可以去咨询

网友(2019-08-28):
同心差这么多应该只有万向联轴器可以满足了!一般的弹性联轴器应该是做不到差两毫米的!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