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共用一个电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7-07-07):
       如图,二轴系在同一垂直平面内,且成一夹角分布,要在红色区域(约400左右见方)设置一个共用的电机及连接机构。

       如果不考虑载荷、速度的话,这连接结构怎么设计?(也可以不考虑同步带)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只能用同步带扭曲传动了

网友A:
都安装同步带轮了,
明显同步带扭转了

网友:
用锥齿轮

网友:
一个大锥齿轮  配平行方向上的二个小锥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安装同步带轮了,
明显同步带扭转了

我总觉得这方法不踏实,还存在需要探讨的地方

网友(点评):
同步带不行 圆皮带干

网友(点评):
圆皮带有可能造成不同步吧?还是用楼上说的锥齿轮试试。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用锥齿轮试试

网友:
用锥齿轮试试,大概草图这样

网友:
不考虑同步带可以万向轴。

网友:
电机带着双输出的减速器,输出轴上装锥齿轮?

网友:
同意锥齿轮

网友:
伞形齿传动!

网友:
用锥齿轮两轴旋转方向是反向的

网友:
圆皮带可以扭曲用的

网友:
90度?那不是正好锥齿轮?

网友:
有没有正解啊?哪个大神出来指导一二,万向联轴器还是锥齿轮??

网友:
转速?扭矩?负载要求都没?总的尺寸?

网友:
锥齿轮加带传动

网友:
如果不考虑载荷要求、速度,精度的话,这连接结构可以设计成软轴传动

网友:
不管是不是90度夹角都可用锥齿轮,轴交角非90一样可以用,手册里有自己查,锥齿轮两个轴转向相反的话可以在其中一个上加一传动比1艾1的直齿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用万向轴

网友:
同意25楼

网友:
明显锥齿轮嘛

网友:
24楼的方法可行
要求不高,直接用圆皮带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