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迈迪工具集怎么样卸载啊

楼主(2017-07-07):
这边装了一下  还得注册就想着卸载了  可以无法强力卸载啊 该怎么弄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直接卸载就行了噻,我都是。那么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卸载就行了噻,我都是。那么流氓?

怎么直接卸载啊 360也卸载不了的 难不成删掉安装包吗  还有您那个是破解版的吗

网友B: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要彻底清除,首先把软件删除了。再把 注册表删除,下个注册表删除软件吧。我之前安装迈迪宝需要删除旧版本,就是这样删除才删除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要彻底清除,首先把软件删除了。再把 注册表删除,下个注册表删除软件吧。我之前安装迈 ...

您好 我就是找不到删除迈迪的软件啊 然后注册表也不知道怎么删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就是找不到删除迈迪的软件啊 然后注册表也不知道怎么删除

您好  就是想知道怎么删干净迈迪工具集呀 无从下手 卸载软件又找不到迈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要彻底清除,首先把软件删除了。再把 注册表删除,下个注册表删除软件吧。我之前安装迈 ...

您好  就是想知道怎么删干净迈迪工具集呀 无从下手 卸载软件又找不到迈迪

网友:
如果是软件清理不干净的话,建议试试那个clean ,连ANSYS都连根拔起

网友:
要不换个思路,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