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和滚珠衬套的选用区别

楼主(2017-07-07):
各位请问,模具方面的设计选无油衬套还是滚珠衬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精度,价格,寿命等

网友A:
应该是换档机构上可以用直线轴承。
衬套是滑动摩擦,阻力较大,手感较差,但承载较大,价格较低。
直线轴承内装有钢球,是滚动摩擦,阻力较小,手感较好,但承载较小,价格较高。
国外汽车上,普遍采用直线轴承.

网友:
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滑动摩擦,一个是滚动摩擦。滑动摩擦承载力大,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换档机构上可以用直线轴承。
衬套是滑动摩擦,阻力较大,手感较差,但承载较大,价格较低。
直线轴 ...

LZ说的是模具,看不管是注塑还是冲压,大部分都是直线轴承,精度有保证

网友:
LZ你看看misumi有模具专用的目录,你看看上面的用法好了
2本目录
网上也查得到

网友B:
我搞了个冲压的用衬套,米思米的,400多一个

网友:
米思米上可以看看价格,

网友:
公司以前一直用的需要油润滑,每天加一次油,麻烦啊,不过寿命不错,每天十几万次,大部分10年了都还在用,几乎没有损坏的。最近换了无油的,这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个冲压的用衬套,米思米的,400多一个

是带滚珠的吗

网友:
楼主,有答案没有,最近也在搞一套小的五金冲裁模

网友:
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滑动摩擦,一个是滚动摩擦,

网友:
了解大神经验!!

网友:
我来尝试解读一下,供楼主参考
首先,存在即合理,为什么没有人在模具上用无油衬套,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道理

1. 误差宽容度:滚珠衬套对误差的宽容度更高,模具通常是使用两个或者四个导套,滚珠衬套虽然自身精度很高,但是衬套保持架本身就是可以晃动的。如果你使用过直线轴承,就会发现,即使是使用四个为一组,整个结构还是可以“晃动”的。 如果使用无油衬套,是很容易憋死的
2.  负载类型: 滚珠衬套和直线轴承更适合高速轻载,无油衬套更适合低速重载。模具的应用决定了,是高速,模具导套只起导向所用,径向力很小,是轻载。因此滚珠衬套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