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杆式冷水机组不制冷

楼主(2017-07-07):
        求助各位大侠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台螺杆式冷水机组不制冷不报警,压缩机开度达到100%的时候出水温度与回水温度差不多,低压表就降了0.05MPA,而且压缩机不发烫,电流在60几安培,已经试过漏且补充过制冷剂!(冬天没事,到了夏天就会间歇性的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们也做这产品,但每家产品都会有差异(两器一般都是外边采购的,生产厂家一般就弄个系统管路跟控制),建议你打厂家售后电话,一般出问题都会回出现报警代码的,产品使用手册上都可以查到;

楼主:
厂家来来回回看过好多遍了,他们也弄不清楚

网友:
那个厂家?国内就海尔 格力 美的三大巨头,还有像盾安这些厂家稍微小点的;两器时扬州一万还是上海?

网友:
厂家也不懂,你可以看看专业人员解决,小厂家拼凑的不懂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