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配合过程中蚊子包如何避免

楼主(2017-07-07):
       如标题所示,过盈配合过程中产生了蚊子包,怀疑是过盈量的问题或者是被包围件的外表面粗糙度的问题,想请教下,从机加工的角度,如何避免蚊子包的产生?

网友A:
没听过这个词

网友:
蚊子包是不是指得在过盈压紧过程中,因挤压而产生的变形

网友B:
被包围件的表面不平,可以造成蚊子包的

网友C:
控制表面粗糙度,加倒角,材料加强,利用工装控制安装角度,用压力机台钳等平稳压力装配或热(冷)装配。

网友:
有图有真相!求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这个词

蚊子包(块)就是过盈配合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压入过程发生剐蹭,包围件上被剐蹭的材料逐渐囤积,压入过程结束时这些材料就会在下方将包围件挤出一个包,这个就是蚊子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解释

见9楼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包围件的表面不平,可以造成蚊子包的

被包围件是马达转子,表面是由若干硅钢片堆积成的,所以不好要求表面要多平整,机加工的话又可能会有铁屑进去马达内部。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表面粗糙度,加倒角,材料加强,利用工装控制安装角度,用压力机台钳等平稳压力装配或热(冷)装配。

大师说的这些都想了,被包围件是个转子,表面是硅钢片堆积而成,粗糙度不好控制,机加工会有铁屑进入马达内部,倒角也试了,不怎么好用,现在采用的是浸漆,目前看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