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件

楼主(2017-07-07):
这个是密封用的,不是卡簧。三个为一组,内径33,外径36.5,厚度0.6

网友A:
类似活塞环的东东?

网友B:
缸体上的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体上的活塞?

我这个用在轴承座里密封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活塞环的东东?

我这个用在轴承座里密封挡圈

网友:
好像应该是活塞环,要求装配的时候三个开槽方向要叉开。或者是迷宫密封件,要是迷宫密封件不应该这么大的开口,而且应该是进口的。

网友:
类似于机械硬支撑件了

网友:
外套有螺纹一看就不是活塞,只能是密封件的一种。具体我也说不上,还是第一次件学习了

网友:
是活塞环吧

网友:
第一张图带螺纹的是螺旋密封的结构,第二张图是密封环,应该是合金铸铁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