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刻字怎么建模型

楼主(2017-07-07):
文件刻字在球面上,如图片圆环处,无从下手不会弄,求指点!

网友A:
刻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侧视图上为何看不到右侧视图的同心圈

那个同心圈是未知区域,后画上去的,Excel上面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蚀怎么样

我只是3d不会画,不知道用什么命令,包覆用了显示球面不可用

网友C: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躲过球面不能包的问题呀。
2016可以直接包在任意曲面上。

网友:
我之前用solidworks就直接加上去了,除非你的面不是整体的。

网友C:
试了下,你这种字体远离球体“赤道”的,还是不要用包覆的方法来做,不然字体扭曲得历害。

网友:
为何不直接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躲过球面不能包的问题呀。
2016可以直接包在任意曲面上。

我就是2016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你这种字体远离球体“赤道”的,还是不要用包覆的方法来做,不然字体扭曲得历害。

我周一附上实际产品照片,到时候看一下

网友:
在该区域做草图。。。拉伸。。。然后根据字体高度做一个曲面。。。修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2016版的

那就是2017?
我记得是2016
因为电脑弱,一直在用2012..理论上这个曲面能展开,就可以包在上面。
2016开始就可以展开任意曲面了吧(不确定,只是每个版的新功能介绍都会看下,2017的新功能目前还没有看),不过展开后同样会变成圆环状,字估计要配合着扭着写,才能在视觉上包上去放“正”。

网友:
UG也可以造的

网友:
贴图这么好用的功能,没人提一下吗?

网友D:
1. 球面曲線用方程式.
2. 包覆文字需和球面相切.

网友:
随手就贴几张图,为什么非要在发表情包的年代回短信

网友:
拉伸切除这个功能很强大的,比如起始于曲面,比如拉伸到距指定面指定距离。楼主不妨多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球面曲線用方程式.
2. 包覆文字需和球面相切.

层主的数学应该是美女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层主的数学应该是美女老师教的

哪裡!老師講課都在偷吃便當!

网友:
多一个特征,软件就多一些计算;多一些凹凸面,显卡就多一些负担。电脑渣的都会考虑如何节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