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自动找到工件的中心

楼主(2017-07-07):
现有一工件,怎样才能自动找到工件的中心,工件下我已加了模组,前后左右都可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ccd

有没有便宜点的,视觉检测太贵了,好几万呢

网友:
有圆在,一个气手指就能解决问题。问题是找中精度要求,已经后续工序要求了。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硬定位

网友:
是否可以线切割一个圆,中间插个圆柱销

网友:
有在线监测系统可以检测的

网友:
CCD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