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棒修磨

楼主(2017-07-07):
       电极棒尺寸如上图所示,目前在使用过程中,电极棒端部会产生焊渣氧化层。现想设计一个自动修磨机构,修磨电极棒端部以及端部周边。点焊机构固定不动,且电极棒之间尺寸间距较小。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指导一下。

楼主:
前端尺寸是Ф1.5不是Ф.5

网友:
自动修磨难做,可以滴酒精

网友:
这种外圆磨削的只能采用外圆磨机床的方式生产了

网友:
在机修磨,可以做个套头用电钻之类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