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这两种情况里轴承内圈转还是外圈转

楼主(2017-07-07):
见图片,小白  一直搞不清轴承原理
1.轴转动 这两种支撑情况下到底是内圈在转还是外圈转?
为什么只转內或者外?  我实际拿一个轴承 内外都很轻松的能转动。
2. 轴和轴承内圈是过盈还是过渡  间隙  请推荐一种公差配合代号?
3.  轴承外圈和孔过盈还是过渡?  公差配合代号?

网友A:
1.  外圈和轴承座固定就内圈转,比如主轴箱等。这时内圈和轴的配合一般为过渡和过盈,低速重载过盈量大一些,外圈配合一般是H/h。
2.  内圈和轴固定就外圈转,比如绳轮等。这时外圈和轴承座的配合一般为过渡配合,比如M7/h7。内圈配合一般是H/h。

网友:
楼上正解。凡有转动的地方,就有轴承。内外圈是相对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外圈和轴承座固定就内圈转,比如主轴箱等。这时内圈和轴的配合一般为过渡和过盈,低速重载过盈量大一些 ...

谢谢大侠的详细指点。 轴承外圈 内圈的固定是用什么固定的呢?( 不会是轴承盖 或台阶轴向定位压住就算固定吧?)  上面的图片能看出来吗?

网友(点评):
要压住,还要紧配合。

网友(点评):
建议看 GB/T 275-93

网友:
外圈定位可以在轴承座上打螺钉孔,靠螺钉定紧,或者直接就是过盈配合直接压在一起。内圈可以直接用挡套把轴和轴承压紧。相对转动时,滚动摩擦肯定比面摩擦小一点的,?图片里面轴压内圈,轴承座压外圈。

网友:
因为你对外圈固定座是否转动,和轴是否转动都没说明,
所以可以是外圈转,也可以是内圈转,还可以是内外图同时同向转和同时反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