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从一个旧零件中复制曲面到新建零件中

楼主(2017-07-07):
请问各位朋友,SOLIDWORKS中怎样从一个旧零件中复制曲面到一个新建的零件中。谢谢!

网友:
直接插入零件不就好了

网友A:
插入零件我用过,特征的插入没试过。要不你把别的特征压缩或者隐藏,把零件插入试试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幽灵之血朋友的方法是正确的,我学习一下。原来学过PROE,有一个发布几何的功能,所以也想看一下SOLID中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菜单不是有复制和粘贴命令吗,OK,那就是楼主需要的,前提是那个曲面是以草图为基础的曲面特征,在特征 ...

这个好象不行,曲面不能通过复制再粘贴到一个新零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零件我用过,特征的插入没试过。要不你把别的特征压缩或者隐藏,把零件插入试试吧。

谢谢你,这个方法可和行。

网友:
重新插入零件后,坐标移动即可

网友:
哎哟 不错哟 又学到一招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