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防跑偏设计“”建议的疑问

楼主(2017-07-07):
最近设计一个输送带长2500宽250.想寻找防跑偏的办法,目的是不想皮带边缘与一侧挡边摩擦损伤皮带。用于无尘室的,皮带已经包边,个人不清楚包边后皮带边缘摩擦的状态如何,只知道防掉屑效果好很多。之前没做过在无尘室的设备。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7 这是以前一个帖子关于防跑偏的探讨,我从头看到尾。遇有如下疑问。

1、 A道友"对皮带来讲,跑偏分高速跑偏低速跑偏,一般来说高速自动纠偏用鼓形轮,低速与中速则情况复杂,建议机械纠偏如挡边等。"

2、B道友“一侧轴有鼓就行 ,且这根轴是移动的,可调张力”

个人经验不足,想向大家求证如上两个说法如何?另外鼓形轮设计在机械手册哪一册?公司书不全,没找到。

有道友说用带防跑偏肋的皮带。我这边暂不考虑,理由1、米思米上普通用平皮带价格大约是带肋的皮带价格的1/3(参照于HBLTG300-4.23 税后价格1383元,HBLTDSG300-4.23  税后为 3700元,轮子的价格倒是差不多),国产普通平皮带,价格再减半,600左右。(感觉米思米做的确实漂亮些,)2、就是想知道鼓型轮的正确的设计方法和效果。

网友:
鼓形轮指的是中间凸的吗,我们的惰轮就用的这种

网友A:
皮带跑偏的原因归咎到底,还是因为产生了足够克服皮带与滚筒之间摩擦的轴向力。机架扭曲;皮带质量差,有“喇叭口”,或因为质地不均匀造成伸长率有偏差,使得两侧的松紧不一致;滚筒的加工及安装误差大;这些现象都会造成皮带跑偏。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记准了原理,做好受力分析,然后按图索骥,就能找到最终的症结所在。
那个帖子中,鼓形滚筒做为用来防跑偏工艺,效果也有,但比较难控制。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还是蛮深刻的;一般都是皮带在两侧松紧不一造成的,皮带质量差,就是上面兄台说在喇叭口,这个是在制造所造成的;还有安装时的辊筒轴线不平行造成的偏载,还有机架的孔位精度造成,还有皮带上的载荷造成

网友:
皮带跑偏问题之前也使我深感头疼,鼓芯滚筒在装配不到位的时候会出现失效,后来在展会上看有人直接选用防跑偏滚筒与防跑偏皮带,本人也这样设计,现场实测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这个比普通的皮带+滚筒贵多少。。

网友(点评):
太贵了不划算,这边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看见鼓型轮的设计标准,米思米上有。防偏的方法很多,用这种带防偏肋的皮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看见鼓型轮的设计标准,米思米上有。防偏的方法很多,用这种带防偏肋的皮带也可以。
 ...

这个鼓型轮的弧度怎么设计的?中间突出总有个限度吧,看到有人贴了图,说是设计手册上的。我没找到,不知道在哪一册里。(书不全)

网友:
建议使用从动轮可调节,皮带线跑偏的问题大多数是机架平行度偏差太大,皮带质量问题(专业的制造商出现问题不会很大),滚筒安装座精度问题,我们公司5米的都不会跑偏

网友:
我这边的是机架被撞变形,皮带跑偏严重,没根治,等方法

网友:
主动辊、从动辊两端车锥形,中间为平段,长度约为辊长度1/2,锥度与辊长度有关系,这个一般皮带的选型手册上都有。
主动辊端设微调长孔,主要调节主动辊与边板的垂直度,从动辊侧做涨紧纠偏结构。
两侧边板安装后打对角线。
做到以上三点,一般的PVC带都不会有问题;如果是橡胶带可能还是要加侧挡纠偏,这个加载后走偏基本无解。

网友:
我觉得低速和中速挡边没有意义,之前有人这么做但是没有效果,照样跑的跟什么一样。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和我的一样么

网友:
加挡边主要是为了保护皮带和防止侧边摩擦力过大电机过载,很多跑偏是没办法纠正的,像便宜的橡胶带本身就是喇叭口、内部应力和线的位置都是一塌糊涂,先天不良你怎么去纠正?

网友C:
1、并不是所有的皮带都能用鼓型轮的,而且鼓型轮的圆弧过大时,皮带两边由于受力不均会呈波浪形。具体的尺寸设计,你可以咨询皮带厂家,类似西格林等,会有一个与皮带匹配的尺寸设计。
2、皮带防跑偏不止有加筋这一条,类似你这种250mm宽的,有种PU弹性带很好调整,根据你的包装物的实际形态,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并不是所有的皮带都能用鼓型轮的,而且鼓型轮的圆弧过大时,皮带两边由于受力不均会呈波浪形。具体的尺 ...

道友,我那个是放薄膜纸的。。。。。。

网友:
在驱动轮与从动轮之间加一个可调心的涨紧轮。高速旋转的砂带这样做可以,就是不知道中低速的皮带行不行。

网友(2017-10-20):
引用 网友A:
皮带跑偏的原因归咎到底,还是因为产生了足够克服皮带与滚筒之间摩擦的轴向力。机架扭曲;皮带质量差,有“ ...

大神,我们现在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五米长一米宽的输送带,正转往上跑偏,翻转往下跑偏,调整好几天也没调过来,不知道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