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07):
        因为设备结构和功能需求必须使用内曲线的凸轮(后面有附图)使用的是UG,就是单独加工两个凸轮曲线然后组装在一起使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凸轮的坡度不大还有就是壁厚比较薄的时候问题不明显,加工的凸轮使用效果很理想。         我设计的时候先设计好凸轮曲线然后缠绕圆柱面上,拉伸成曲面再修剪成凸轮滚轮运动的曲面(因为是2条凸轮曲线组成一个封闭的面),再将面偏置加厚然后和一个圆柱体求差,得到我的凸轮曲线。

        问题就出出现了,这样做出来的,凸轮的外侧线没有问题,,但是凸轮内侧就会出现干涉。
       我想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使用,凸轮的中线界面按照曲线扫掠,来绘制。可是使用扫掠得到的实体干涉更严重。
       我的 凸轮滚轮的轴线始终与凸轮轴线垂直且指向圆心。
       现在先这个方式能把凸轮画出来好上加工中心仿形加工。
       实际的方式应该是凸轮滚轮的纵向截面沿着凸轮曲线,绕凸轮的轴线做回转运动。类似那种变截面的弹簧的画法。一直没找到怎么能画出来。试了SW和UG都没能搞定向大家求助!!!
      之前的凸轮壁薄只有7mm,凸轮曲线坡度小。现在有一个凸轮加厚道13mm厚,同时坡度比之前大一倍这个干涉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曲面偏置得到的实体(黄色的).jpg

网友A:
这是个典型的阿基米德螺旋线性凸轮,设计时画展开图,并给出升量和引程。凸轮毛坯夹在圆盘分度夹具上,用卧铣床棒铣刀加工就可成型,加工好后试用正常后工作表面高频淬火。这类凸轮的滚轮不能用圆柱型的,得设计成鼓型的,才能获得均匀的行程。

网友:
用管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典型的阿基米德螺旋线性凸轮,设计时画展开图,并给出升量和引程。凸轮毛坯夹在圆盘分度夹具上,用卧 ...

设计的凸轮外圈曲线展开图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实践验证了的,我现在就是需要把这个3D图画出来。我知道上第四轴可以加工出来。不是现在工艺限制使用加工中心仿形来加工,所以需要有3D图用来编程。这个是非标设备上的不是批量件,工艺受限制。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给钱我给你设计

22的槽误差是0.0001

网友:
我怎么觉得基圆有点小了!

网友:
楼主做连接器方面的设备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造型有问题,要用空间曲线,不能用草图曲线

楼主:
我微信15155928286加我私聊,主要学习怎么画,可以交学费

网友(2017-09-22):
引用 楼主:
我微信15155928286加我私聊,主要学习怎么画,可以交学费

赞求学精神!lz现在会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