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衣架升降原理

楼主(2017-07-08):
自动升降衣架原理谁有?就是家里阳台用的那种。

网友:
百度上有,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钢丝绳+滑轮组

网友:
自动升降,肯定是需要电机来拖动晾衣架才行的。观察一下手动晾衣架就可以了,无非就是有个齿轮和滑轮,把线缠绕到齿轮上,正转晾衣架上升,反转晾衣架下降,这有点儿类似于吊车的原理啊。

网友:
升降晾衣架又叫自动晾衣架,分为手摇和电动两大类,一般安装在阳台上,用钢丝绳吊住晾杆。晾衣服时通过手摇或电动的方法把晾杆降低,晾好衣服后再把晾杆升高,十分方便。升降晾衣架是通过手摇器运转牵引钢丝经过转角器、顶座带动晾杆,使其可升可降,手摇器带自锁功用(主要经过内置弹簧收紧或收缩产生摩擦力),能够让晾杆在任一高度自动锁定。6 `' u" T$ Q, y7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