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实体怎样转换成钣金

楼主(2017-07-08):
请问各位朋友附件中这样一个圆柱形实体怎样转换成钣金。

网友A:
用钣金里的(转换到钣金)选择固定面为圆柱切口的切面,折弯扣除用K因子0.5

楼主:
用钣做可以展开的。现在是要从实体转换后再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钣金里的(转换到钣金)选择固定面为圆柱切口的切面,折弯扣除用K因子0.5

就是象我提供的那个实体的样子,上面还开了各种孔的,你转一下看看。不是转换的厚度按圆柱的高度那样的

楼主:
我做了一个,也不知什么原理,但是展开了。这中间主要看那个钣金固定面的变化。一开始时只给选面,后来就变成了面和线都允许选。那个图标变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钣做可以展开的。现在是要从实体转换后再展开的。

我做了一个,也不知什么原理,但是展开了。这中间主要看那个钣金固定面的变化。一开始时只给选面,后来就变成了面和线都允许选。那个图标变化的。今天不给上图片,明天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B:
要注意在开始造型得时候就用钣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在开始造型得时候就用钣金模块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要实体转钣。

楼主:
今天可以上图片了。但.PRT不知怎样可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