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卡死,求原因及正确安装方式

楼主(2017-07-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单侧固定?

网友A:
一边卡内圈一边卡外圈,不卡死才怪

网友:
那段应该也是一样的装配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边卡内圈一边卡外圈,不卡死才怪

同意你的观点。内外圈都顶到固定面上了。转动肯定会卡。

网友:
内圈顶在固定面,外圈也是

网友:
安装轴承要调间隙的,你这个调整结构在什么地方?

网友:
轴向过定位了,旋转产生摩擦,肯定不能顺利转动了

网友:
轴固定,外圈转动,两端一样
这样也没什么问题呀
轴上的垫圈磨掉5丝试试

网友:
基本结构不错,轴上定位挡圈需要配作。
另外,如果速度高,最好外圈二头各加一个透盖。

网友:
这是中间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觉得也是,滚筒直径18,转速在1000来转,安装车间的工人说,装过一次会卡死,我想是不是两端的螺母 ...

分析完了有检测手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厂没那么设备,呵呵

装上就转不动么,还是工作一段时间才卡死的?

网友:
没法调隙,只能憋死

网友:
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没毛病,这是想到哪就画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觉得也是,滚筒直径18,转速在1000来转,安装车间的工人说,装过一次会卡死,我想是不是两端的螺母 ...

         我一看就感觉是流水线两侧板变形了,轴承游隙被压紧。如果流水线两侧板刚度足够,我感觉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建议你设计成双螺母,每个侧板左右各1个螺母。人家专门做辊筒的,如果是外螺纹固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轴承配合尺寸过盈严重也会导致卡死,这个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是两侧板变形和螺母过紧。估计工作的时候不受轴向力,所以轴上也没有台阶,但至少设计成双螺母吧!安装也要方便得多。

网友:
C:\Users\NEWUSER\Desktop\手板制作\1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

网友:
另一端不装衬套

网友:
螺母厚度不能变,卡住轴承都变形了还转个啥,要么孔不同心转不动

网友:
轴承那块定位好就可以,有很多种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楼到27分析的有道理,螺母锁紧后就会死,松一点就可以,目前用带自锁的螺母对付用,

问题是出在固定板变形螺丝锁紧导致卡死的,你为什么不是解决固定板 让其不在变形 而是加个自锁螺母,中间轴是不是也会跟着转动 这样螺纹全都磨花了。对后续的保养会不会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