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圆柱筒等薄壁件的钣金展开画法

楼主(2017-07-08):
首先是绘制两个草图(记得开口,第二个草图可以复制),变径可以按照放样的方法绘制各个段的草图。然后选择钣金工具中的【放样折弯】,设置厚度等参数。

然后就可以华丽地激活平板模式了,个人觉得此方法简单高效……

网友:
留个小切口是对的,否则展不开哈

网友:
看来放样折弯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网友A:
我设置两条折弯线没有成功,设置20条折弯线还是成不了,把壁厚从3mm改到1mm20条折弯线折成功了,麻烦大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两条折弯线没有成功,设置20条折弯线还是成不了,把壁厚从3mm改到1mm20条折弯线折成功了,麻烦大侠分 ...

是不是大厚度导致了折弯圆角小于0了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太厚了,而钣金的折弯参数R0.1太小了。

网友A(2017-10-29):
请问大侠这要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这要怎么做啊?

用绘制的折弯,不知道行不行。是我画的话,以那个立起来板连带那个圆弧一起为固定面,然后再边线法兰画下面的折边,展开切除固定面的轮廓,最后折叠,就好了

网友(2018-06-21):
学习了。。正在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