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做走心机的活

楼主(2017-07-08):
      数控车床加工这种比较大的工件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刚性好,夹紧力足,余料去除率高,但是一些比较小的工件在数控车上加工,确实是在无形中增加了许多难度,杀鸡开始用牛刀了

最近加工了这种很小的工件,就四件,找走心机需要外协,很麻烦,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加工,还好最好加工出来了

加工这种小件,还是有一定的诀窍的,刀具自己磨的,一定要锋利,要不然会嘣刀严重的
如果工件公差较大的话,可以考虑留余量,使用砂纸磨,但是那样的话,圆度不好,还会有锥度的,事先要征求客户的意见

网友:
这光洁度挺好的,不知道楼主转速走刀多少。

网友:
楼主的机床能打到多少转,
这四个件做下来,真不够电费

网友A:
这真是大炮打蚊子啊,确实有难度;另外请教下楼主,走心机是什么?_?求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大炮打蚊子啊,确实有难度;另外请教下楼主,走心机是什么?_?求普及~

走心机--全称为走心式数控车床,也可称为主轴箱移动型数控自动车床、经济型车铣复合机床或者纵切车床。属于精密加工设备,可同时一次完成车﹑铣﹑钻﹑镗﹑攻、雕刻等复合加工,主要用于精密五金、轴类异型非标件的批量加工。
总的来说,主要是加工小型轴类或者是小型细长轴

网友B:
这样做确实挺难的,顺便问下楼主,怎么保证同轴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确实挺难的,顺便问下楼主,怎么保证同轴度的?

一序下
少吃刀,多走刀,避免让刀

网友:
分了几段车的?最后留十丝量,分几刀精车?

网友D:
必须 的分段加工,直接用G71 全部粗车的话,这件拿不下来的 少下量,多跑几刀。没具体工艺要求和公差,如尺寸严格热处理完了上外磨加工同心 光洁度 公差 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确实挺难的,顺便问下楼主,怎么保证同轴度的?

一刀加工的外圆或者内孔,是可以保证同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序下
少吃刀,多走刀,避免让刀

同意层主的意见,前提是刀具要刃磨的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 的分段加工,直接用G71 全部粗车的话,这件拿不下来的 少下量,多跑几刀。没具体工艺要求和公差,如尺 ...

主要是没有公差要求,所以才敢这样加工的

网友E:
还需要掉头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需要掉头加工?

掉头的,稍粗点的外圆加工长度也短,刚性好,不振刀的

网友F:
303材料加工这个玩意不是多高难度,手工仪表车都能随便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3材料加工这个玩意不是多高难度,手工仪表车都能随便弄出来。

层主是高手,以后希望多多分享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层主是高手,以后希望多多分享这方面的帖子

不是高手,只是加工过很多次303材料,且我是专业微型轴加工所以更了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高手,只是加工过很多次303材料,且我是专业微型轴加工所以更了解些。

以后有微型轴的加工希望层主多多指教

网友G(2017-08-25):
黄铜的稍微好点,碰到不锈钢的这么长就难了。走心机最小件优势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黄铜的稍微好点,碰到不锈钢的这么长就难了。走心机最小件优势大多了

小件是走心机的优势,批量生产的话,还是走心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心机--全称为走心式数控车床,也可称为主轴箱移动型数控自动车床、经济型车铣复合机床或者纵切车床。属 ...

走心机我朋友有,以后要做的话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