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皮带线和无动力皮带线间连接,如何传动?

楼主(2017-07-08):
一段动力皮带线与一段无动力皮带线,两者要串联起来,我想用类似附件图片所示的齿轮传动,不知是否可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上图原理没问题,用皮带/同步带也一样
个人倾向于皮带,调张紧时,只需要管无动力段那根轴就好了
调齿轮要同时看过渡轴与两头的齿隙,不过你要求不高的话都无所谓

楼主:
两条流水线要求,既能串接使用,又能单独使用!所以我目前想到的传动方式就只有齿轮传动,但是就如你所述,齿轮啮合要求高!我担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原理没问题,用皮带/同步带也一样
个人倾向于皮带,调张紧时,只需要管无动力段那根轴就好了
调齿轮 ...

两条流水线要求,既能串接使用,又能单独使用!所以我目前想到的传动方式就只有齿轮传动,但是就如你所述,齿轮啮合要求高!我担心这个

网友:
齿轮模数选大一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条流水线要求,既能串接使用,又能单独使用!所以我目前想到的传动方式就只有齿轮传动,但是就如你所 ...

齿轮能断开,皮带不能松开吗?
没明白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