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新人系列:平面度及平行度

楼主(2017-07-08):
     最近做了一些设备,突然发现平面度跟平行度,不太会给,查询了多方资料,汇集如下:请各位指正

首先:  尺寸公差的范围要>平面度公差>平行度公差
一个300×300板 厚度10mm  材料 6061  我给公差 ±0.05  平行度 0.02  平面度0.8
符合以上公差的顺序。
领导审核后 说 平面度没要求的话给0.1 就可以了  平行度不给  说太难达到 需要磨床来保证。
我先不考虑整个夹具的精度,因为有好多零件组成很难一次说清,还要做公差叠加分析,主要验证一般精度情况下 0.02这个公差是否真的那么难加工,如果是 平行度给多少合适。

公司比较小 所以尽量零件不考虑磨床加工。
如果使用铣床加工这个板 平行度能达到多少呢,我在网上找了一个铣床的精度验收标准,当然是普通铣床不是数控
普通铣床精度如上图  300mm以内为 Y向0.025 X向为0.016 也就是说如果板宽度小于刀具的宽度平行度可以做到0.016 如果大于需要Y向移动平面度最好可以达到0.025.
如此看来我的精度确实给高了,受制于加工人员及机床维护 一般使用过一段的机床可能很难达到验收精度了。
平行度给0.04-0.05 可能比较合适
平面度给0.1是不是多余了,未注公差的标准是什么?我查了下国标如下:
300mm以内的平面度 未注公差基本是0.2、0.4、0.8 三个档次。
标注平面度0.1也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个在普通铣床上也可以轻松的达到
因为平行度精度比平面度高,如果给了平行度0.05 那0.1的平面度一定可以达到。同样我尺寸公差给的±0.05 也是间接的控制了平面度。
如果平行度不给可以么?
按照标准如果未注平行度公差 则按照尺寸公差与平面度公差 直线度公差为基准 哪个更小参考哪个

结论就是  如果我将尺寸公差做到0,-0.05 我就不需要标准任何的公差

那其实大部分零件我都没有必要标注平面度,如果高度不重要仅需要上下面平行,我给一个平行度就可以了!
那平面度在这种零件上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

后面附件的图不知道怎么搞的删除不了,附件的三张图是错误的 不要看

补充内容 (2017-7-9 22:03):
尺寸公差的范围要>平行度公差>平面度公差

网友(2022-02-16):
先去捋一下形位公差的基本定义。平面度属于形状公差,平行度属于位置公差。个人看法是,一般来说位置公差应该比形状公差更严格,无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默认用尺寸公差来控制形状和位置公差。但是之前工作中接触到的老工程师说,形状和位置公差两者无直接关系,没有谁比谁严格的说法。

网友(2021-09-26):
每次看得正精彩就没了,答案是什么呢,我现在焊接机架上的两根导轨Q235平板900*200*25不知道该怎么给平行度平面度公差了

网友(2017-07-12):
平面度是平面度,平行度是相关2个面的,楼主应该根据机器的安装技术要求来确定是否标注平行度。

网友:
问的问题很专业,我是来看别人回答的,呵呵

网友:
理论上平行度0.02不高,实际加工是很难达到的。需要反面多次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领导审核后 说 平面度没要求的话给0.1 就可以了  平行度不给  说太难达到 需要磨床来保证。” 材料是al60 ...

大水磨好像行

网友:
公差 ±0.05  平行度 0.02  平面度0.8
一个是尺寸公差,一个是位置公差,一个是形状公差,如果说你的这三个公差都是标在厚度方向,我认为平面度<平行度<尺寸公差
还有公差的标注主要是根据零件用途来确定的,像你300x300x10的铝板,如果使用时对精度没什么要求就可以不标公差,人家直接买10mm的料加工外形就行了;如果有精度要求,但不是很严,标公差后人家就买12mm的料铣床给你飞面干出来,精铣应该能达IT6吧;如果精度要求确实很高,对平面度平行度都有很高的要求的化就要先粗加工留余量,磨床加工到数。

网友:
我可能很不专业

网友:
有一个疑问,平面度0.8,平行度能到0.02么?
铣床干活,最后的精度跟师傅有很大关系,刀具,手法,估计0.05也差不多是普通铣床的极限了,不排除个别大师有特殊方法能提高精度

网友:
楼主截图的数据是在本资料查到的,能否告知一下,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LZ很认真,赞!

网友:
我见过用很老的床子把精度控制的很高的, 完全不能理解

网友:
10mm的板,长宽也不小,如果平面度10丝,普通铣床肯定做不了,变形量太大,再一个尺寸公差,普通铣床能做10丝左右,5丝以下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了。。。

网友(点评):
但是看铣床的验收精度 是可以达到0.025的呀,同时我问了下供应商,压住加工可能会变形大,如果在侧面顶紧就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生理盐水 机床是那标的是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实际加工中刀具磨损、装夹误差、机床精度变低、操作人员水平等,实际普铣大多做粗加工。。。

网友:
你们领导说的很耳熟哈
非标大都这么干

网友A:
“领导审核后 说 平面度没要求的话给0.1 就可以了  平行度不给  说太难达到 需要磨床来保证。” 材料是al6061 一般没法磨的  1、在磨床上夹持困难(钢铁可以直接被吸附)2、铝材质较软,砂轮磨几下,砂轮表面就粘上好多铝屑,继续磨工件表面反而不好了。3、这铝板直接铣床加工厚度可以轻易的达到±0.04 按照形为公差精度高于尺寸公差精度的来说,铣床就可以让平面度达到0.08.(仅一家之言,有错请回复我下)

网友(点评):
前两周,我有一块450x450mm的铝板,我最初按公差表,认为也是铣床能轻松铣到0.1mm,但加工的最后要我改成0.3mm,在论坛查了些资料,感觉有些不能按公差表直接来理解,具体还跟厚度、装夹有关。而这些公差表都没体现...

网友:
“首先:  尺寸公差的范围要>平面度公差>平行度公差一个300×300板 厚度10mm  材料 6061  我给公差 ±0.05  平行度 0.02  平面度0.8”这位道友,这第一句就是错的,(其他我还没看)  请重新翻书,看下形状和位置公差哪个应该高。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写错了 帖子会补充下的!

网友:
公差配合的选择,是你的设备、零件要求、成本等决定的,不能单单拿一个数据说合适不合适。

网友(点评):
我们只是讨论在最经济的情况下 平行度是否合适,当然也不是无线的放大,而是在不适用磨床或者刚高级的机床的条件下 最高给多少精度!

网友(点评):
同时探讨我这种方式是否合适,这两点与其他无关,对你的回复我表示很尴尬!!!!!!!

网友:
机床本身的精度确实是加工零件的保证,但是实际的工况也是会影响加工精度的

网友(点评):
是的 所以我将公差放到0.04-0.05 给机床及操作者留有余地,不知道是否合适?如果有请告知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