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在自行车上的应用

楼主(2017-07-08):
汽车有行星齿轮减速器,那在自行车上可不可以也运用一下,以获得更高、更广的传动比呢?大家都有什么建议呢,想找合作。

网友:
汽车上用行星齿轮
是指丰田的混动么

大侠是想用行星齿轮调速?

楼主:
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吗?

网友A:
调执行机构很复杂,成本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执行机构很复杂,成本吃不消

一层一层又一层....周边齿轮,中间齿轮,中心齿轮...千层饼结构....
然后再要完美避开链条的宽度...

网友:
内三速自行车好像就是行星减速

网友B:
自行车轴内变速现在有10速的,结构太复杂了价格也很高。

网友(点评):
级数少了,速比不够大。每级的速比提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执行机构很复杂,成本吃不消

如果把行星齿轮放在牙盘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轴内变速现在有10速的,结构太复杂了价格也很高。

如果把行星齿轮放在牙盘处呢?

网友C:
真是好建议啊

网友D:
成本会增加很多的,如果可行的,自行车厂早就推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会增加很多的,如果可行的,自行车厂早就推广了

结构就是我传的图,这样的做起来很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构就是我传的图,这样的做起来很难吗?

做起来不难,但是和现在的结构比起来是会增加一些-成本的

网友:
汽车上用的多。比较好的车才用得起。搞个宝马牌的自行车可以试试。那些抱紧机构,行星机构不是一般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起来不难,但是和现在的结构比起来是会增加一些-成本的

师傅有没有做实体这方面的经验吖?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有没有做实体这方面的经验吖?

没有啊,但是看到你的图片,觉得结构中的几个零件加工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好建议啊

大侠也有想法?

网友(2019-11-23):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行星齿轮放在牙盘处呢?

实用产品有一款,两速,国内也有仿制的,价值是缩小牙盘提高底盘。
16速的中轴变速箱见过波兰的一个展示,最终没有产品化。你自己设计一下就发现问题了,变速极其复杂,因为中轴变速不能把变速机构放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