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mm公差与0.02mm公差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7-07-08):
0.01mm公差与0.02mm公差的区别在哪,有没有一个比较量化的标准。

网友:
看装配精度吧,还有综合误差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如果以量化为50直径的轴孔配合间隙作比较,0.01配合进去要小心咬住,而0.2尢如出门加个外套那么方便.

网友(点评):
很专业,很恰当

网友:
公差差1倍,难度大约是5倍吧。个人感觉

网友:
低端数控机床0.03以内随缘
中高端0.02以内能保证,前提是你装夹稳定,吃刀量合理,材料粗细足够,不是细小件,不然容易让刀
其他的嘛...感觉没什么区别啊+0.007的内孔,我-0.01的销钉塞进去,有种推拉活塞的感觉,最的很棒
但是在夏天的话,尺寸会偏大
之前有个10寸的料,35°室温加工完后丢三坐标一个晚上,小了0.14是4140材质

网友:
要看具体形状、尺寸还有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量化为50直径的轴孔配合间隙作比较,0.01配合进去要小心咬住,而0.2尢如出门加个外套那么方便.

谢谢解答

网友:
一个比另一个差100%
或者说一个比另一个差50%
购量化吧

网友:
这就是低端机床和高端机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