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AL6061)居然真可以上磨床磨!(不考虑需不需要)

楼主(2017-07-08):
各位道友,
       铝可否上磨床加工的问题,常识让我直接回答了“不能”,理由1、夹持问题,无法被吸附;2刀具问题,铝屑粘刀(砂轮)。后来反思了下,并百度发现铝貌似可以加工,(这里不考虑有没有必要,仅看有没有这个工艺可用)。
      对于如何夹持 “两种: 1. 精密虎钳. 又叫万力.  2.块规 或是硬化处理精密研磨的角铁.  铝合金因为没有磁性无法在平面磨床上被吸磁固定, 此时要视工件大小去决定夹持治具, 所谓夹持治具就是指需同时达到夹持与平行基准面两大功能.  所以 精密虎钳.块规.角铁都必需为可被吸磁的钢料所制, 且平行度.真直度都必需在你的公差要求内. 而块规或角铁因至少需四块来放置在铝板的前后左右藉由磨床上的磁盘吸住, 来抵住铝板避免松脱,其四块的精密度更需要一致才能有效控制铝板的研磨精度.”——摘自360问答
      问题又来,如果我要磨整个面这么夹持?
      对于铝屑粘刀的问题,以前社区帖子里有。道友A用“布砂轮” (布砂轮?钣金打磨用的那种?没查到什么特别的);道友B说“磨铝件冷却用煤油就不粘砂轮了”(正在联系该道友求证中);

      这么说铝还是可用磨的喽?那精度,粗糙度如何呢?

网友:
说个题外话,铝不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磨铝的时候有粉尘,而这个粉尘容易引起爆炸,这类的新闻如果你平时关注的话,应该有看到不少
像抛光车间

网友:
我们只磨过钢材

网友:
坐等别的大神回复

网友:
的确见过铝合金6061上磨床来加工,当然一边磨削加工一边用气枪吹,表面应该是用煤油处理过的吧,加工的块子有股很重的油味。

网友:
可以磨的, 我看到过磨床磨铝版。

网友:
用碳化硼(合金砂轮)可以磨削,这样子不沾刀。
具体装夹看实际情况,光洁度肯定是没钢件淬火的好
粉尘爆炸也是重点!

网友:
铝材上磨床很正常呀,装夹可以多种方式,砂轮有专用的,

网友:
装夹问题太容易解决了,就是真空平台,只要不是太怪异的都能夹持,甚至可以定做专门的工装。

网友:
普通磨床,大水磨都可以磨,不过需要加煤油防止粘刀。

网友:
可以直接找砂轮供应商就可以了解所有的工艺
铝件是可以磨削的,要用特殊砂轮及特别的冷却方式,基本磨的都是很薄的铝板,厚的可以直接上CNC

网友:
有专用磨铝的砂轮即可,但是磨削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很多铝件的变形问题,所以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支持一下

网友:
不了解,看看大神的回复!!

网友:
无心磨反正是用的煤油,为什么,还待我向师傅讨教一下,注:阳极氧化前后够可以磨

网友A:
以前在富士康做磨具  铝上磨床很常见 不过是水磨  铝板磨完表面像拉丝 水磨磨完几乎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富士康做磨具  铝上磨床很常见 不过是水磨  铝板磨完表面像拉丝 水磨磨完几乎没有变形

请问 铝在水磨后表面粗糙度和平面度能达到多少(帮忙举个例子(备注零件的长宽高)和用铣床加工得到的 表面粗糙度和平面度对比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富士康做磨具  铝上磨床很常见 不过是水磨  铝板磨完表面像拉丝 水磨磨完几乎没有变形

另外 问下 水磨是什么工艺?跟水刀切割类似吗?百度查到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还真没试过磨铝。。。

网友:
车间看过磨铝板,应该没用特殊砂轮,开水,常打砂轮,平磨效果应该不是特别好,估计3.2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问下 水磨是什么工艺?跟水刀切割类似吗?百度查到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跟CNC里用水冷一个道理 研磨的时候用水冲洗

网友:
加冷却液或煤油都可以磨

网友(2017-08-29):
1.煤油確定可以…但是清除上…要花點心思…(我個人是拿地下室幫補加上橘色路邊攤桶另DIY一個
==題外插入==
我見識過老師傅用煤油+太古油(比例不知)配93A大氣孔版寬帶50…10-20、30-40分別打兩溝單砂輪三爪磨(說法是:這樣冷卻液過得快…降溫效果更棒…加上PA系砂輪中的實力派93A…有PA對付軟金屬的優秀基因加上砂輪廠用單晶強化磨料技術加持…這批工件靠這輪搞個三四個月應該是沒問題)

2.冷卻液可以…不過會有拉絲面(其實那是種熱脹後被慢動作急速磨攆之後的印子…當我在說夢話哈
我個人會用(純冷卻液-乳化液型)裝去噴頭上面用噴的…去程先噴且進刀…回程開水直接化掉乳化液入循環(愈流量多時照樣進刀…但接近加工要求實吋的話就不進刀)如此重複到完成…雖然面沒有煤油法那麼漂亮…但是起碼(乾淨、衛生)許多…

PS:工件面積過大怕餘熱的話…照上面老師傅用的修整開兩溝的方式也可以…開水沖時…甭客氣當自己家嘿!,砂輪我當時好像用32A還是PA組織度L大氣孔版的忘記了…

3.第三方案…某些冷卻液廠有研發出專們對應(無磁性金屬專用切削液)裡面有添加比鋁還會搶氧原子的某種金屬顆粒(應付鋁工件)…以及完全不添加(硫系切削液磨料添加劑…應付銅系工件)…以及某些白鐵除了黏之外在低溫下圖然磨削會局部硬化變成又韌又硬阻塞砂輪磨削的災難預防極壓添加成份…(這些我聽完都覺得整個很瞎很見鬼說法是冷卻水官方的專業矇騙消費者的華麗包裝…
當時偶爾三個月內會遇到一兩次一大批的這類加工…經過考量以及以往老方法的沒效率經驗…我靠我三寸不爛之舌逼著我們家賊船老闆…掏腰包破費了…(不過用起來感覺至少省事到CP值有感)
PS:此種冷卻液…砂輪只要不是WA(組織11)…或是其他磨料組織度過密,基本上都OK…(下回我想找一顆WA組織度13以上,應該密組織WA老毛病燒傷還稍略滲入表面的逅病就沒了吧……………應該改天試了想到在發心得XD)

4.第4方案…某原文書上…鋁合金加工冷卻液調配…中性肥皂…消x劑…某玉米提煉油…逼…咳…喂…信號差欸…嘟嘟
優點:成本很便宜…而且瞭解原理之後還可以自己強化表面張力(咳!拉絲效應…不排除因素…嘿嘿)
缺點:前置動作麻煩、要循環化鐵定又要另外冷卻液桶旁常駐、衰退速度比一般切削液還快…製作過程要顧溫度…還有盡量不要跟傳統冷卻液共用桶即便漏乾淨後要確實將內部的殘渣清理乾淨才可以放入…嗯…你看過桶內有些陳年老渣你用鑿子才鑿下一丁點吧…呵!這款某教授以前寫出來的切削液研究論文配方…可以讓入了有渣的舊桶…在加工中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整桶全渣…(化掉了)…然後很均勻的在冷卻水出口流到工件在流入循環…只要水量夠多…即使整個黏死在管內甚至床台溝旁那些髒渣…變得很乾淨…而且是在一開始加工就已(肉眼見不到!超乾淨!)的方式在不斷地行進…又不停的在摧殘你在加工的無磁軟金屬直到化到水髒掉到肉眼終於察覺……邪惡吧?! m………m…最後…還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檯面會因為此款切削液均化不良導致加上氧化鐵會衰退消泡劑效用間接引起水質改變後立馬又接觸到空氣產生比一般空氣中表面氧化還略深層的氧化:$…

网友:
以前只挺说钢磨,今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