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环怎样套上玻璃试管上并固定?

楼主(2017-07-09):
金属环怎样套上玻璃试管上并固定?玻璃管受热温度100℃左右。金属环与玻璃管的同心度要好。玻璃试管:外径100mm,长度200mm。金属环壁厚4mm左右,高度40mm。
谢谢大家!想过中间灌胶或者用橡胶压紧,不过觉得不太理想都。

网友:
热胀冷缩法

网友(点评):
玻璃试管,壁厚4mm,易碎。

网友(点评):
4毫米,不算薄

网友:
胶水,其它方法可能会使玻璃炸裂

网友A:
其实要看你玻璃管的圆度和公差等,金属环的材料,尺寸,公差等,还要看你想达到的要求等。使用的场合等。否则只是瞎巴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看你玻璃管的圆度和公差等,金属环的材料,尺寸,公差等,还要看你想达到的要求等。使用的场合等。否 ...

大概示意了下,内部用橡胶垫夹紧。方法不是太好,或者里面灌其他物质。主要解决机械手夹持试管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说不太好,那里不好,说说看看,你的担心。

网友:
哦,建议用O型圈,标准件且精度高。建议在长度方向的两端用2组,这样不易倾斜且玻璃管受力大大降低

网友:
加工好金属环,玻璃管加热至软化套上金属环,玻璃管冷却后就固定住了金属环。

网友B:
金属环不要和玻璃管直接接触,中间应该增加橡胶之类的,防止玻璃管热涨导致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环不要和玻璃管直接接触,中间应该增加橡胶之类的,防止玻璃管热涨导致炸裂

中间加隔热垫?然后用金属环的冷缩固定?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金属环与玻璃管之间增加胶水过渡粘接~

网友(点评):
嗯,这种方法有想过,不过得试试行不行,谢谢!

网友(2017-08-18):
那炉子惨了吧!重要的是赶紧看看炉体有没算错。0.3也算压力容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