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不灵

楼主(2017-07-09):
本厂现有一台加工中心  发那科系统     斗笠刀库
有两个刀位  T4  T6  换刀每次失败  其他的刀号没问题
斗笠刀库换刀    主轴定位到第二参考点     主轴定向    刀库前移    主轴松刀      主轴抬刀返回第一参考点   (每次换的这个步骤机床不走了,也不报警 只能按了复位 手动卸了刀)   刀库找到目标刀号    主轴下移到第二参考点    主轴夹刀    刀库回退   换刀完成

补充 : T4  T6 没有刀具的时候空换能行  随便按上一个刀柄就不行了

再补充下发展过程

一开始只有T4有这个现象  T6是后来才成这的
T6一直固定用25R5的刀杆开粗,每次加工完毕需要转一下刀片  ,有时忘了换刀片,它自己也就换过去了,过了段时间(大概四五个月以后),有一次换刀失败,就成了和T4一样的结果了

有个维修的说,是不是主轴松刀以后没有松到位?  可是实际上 刀库已经接住刀柄,主轴已经抬刀至第一参考点了,卡到这不走了
也可能是 松刀以后 返回第一参考点了系统没检测到       或者松刀以后  主轴定向发生了偏移   但是始终没有报警  目前还是将就用着

网友A:
倒库没有刀,主轴刀具能换上去?
还是说,两边都没有刀,ATC动作可以完成?
还是说,刀库,主轴都有刀ATC动作无法完成?

网友:
见过修机的把传感器清洁了一下就好过.问他说环境污染影响了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库没有刀,主轴刀具能换上去?
还是说,两边都没有刀,ATC动作可以完成?
还是说,刀库,主轴都有刀ATC ...

主轴上没有刀具 就能换    主轴有刀百分90换刀失败  偶尔成功 可能因为刀具没加工过零件  没受力,手动卸刀再按上

网友(点评):
完全给搞迷糊了

网友(点评):
限定T4 和T6 其他换刀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像4楼说的那样,是某个传感器接触不好了,没有回馈,或者是因为什么零件尺寸不到位,没接触到开关,看看拉钉什么的是不是磨损厉害了

网友(点评):
那多半应该有报警了

网友:
如果是传感器故障就应该是所有刀都会出问题,而不是只有4和6号刀不能换,所以可以排除这个因素。我觉得应该找一下刀库中4号和6号刀套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刀具可换挡,说明程序本身是能够识别的。有了任一刀柄,功能消失,那么问题就出在你刀柄的信息采集和控制上

网友:
其他刀可以,说明刀库没问题。
4,6号不行,基本判定刀号乱了,机器找不到4,6号刀杯,重整刀号就OK。

网友:
检查限位开关的接触杠杆动作是否灵活,若无效;则更换限位开关。②检查限位开关的接触杠杆动作是否灵活,若无效,则更换限位开关。

网友B:
换刀宏程序编辑功能打开
单独执行换4或6号刀
看程序运行到哪个指令停下来
再判断是什么问题
你说的那情况像是松刀后,主轴抬起来不动作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检查刀据表发现是乱刀了
但是你说不装刀的时候又是正常的
就有点搞不懂了
还是先看宏程序读到哪一步再说吧
0i-MD的是参数3202#4"NE9"
刚才又看了下
7楼说的有道理
是不是你刀库里机械方面有问题
主轴有刀时,刀库气缸推过来接刀
因为你刀库接刀那部分有铁屑卡住或是干涉
看着好像是刀抓住了
实际上刀库的气缸磁簧开关可能没有感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刀宏程序编辑功能打开
单独执行换4或6号刀
看程序运行到哪个指令停下来

谢谢。。。松了刀了  主轴都抬起来了   难道没检测到松刀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松了刀了  主轴都抬起来了   难道没检测到松刀到位?

主轴松刀是打刀缸上的开关检测
刀库气缸相当于机械臂的倒刀、回刀
刀库气缸前进和后退都有检测
我只是个人看法
具体判断还是要看现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