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凸轮分割器驱动8工位圆盘,如何选型?

楼主(2017-07-09):
      本人在设计一个铆钉压接的设备,想使用8分凸轮分割器驱动圆盘工作,由于是电子产品的铆接所以有一定的精度要求,圆盘直径400mm左右。由于直接在圆盘上铆接,铆接的压力大概需要800-1000KG,不知道凸轮分割器能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请指教!谢谢!

网友:
绝不能,要在底面添加反支撑才行。

网友:
加旋转辊道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在分割器槽位上压铆,还是增加一个转移抓取的动作,把铆钉抓起来放到专用的压铆工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在分割器槽位上压铆,还是增加一个转移抓取的动作,把铆钉抓起来放到专用的压铆工位。

真知灼见,大师级的

网友:
下面支持下啊,

网友:
一般这种设备设计的夹具都是活动的,下面加个支撑,转盘不受力只送料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