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玻璃弹性模量及波速

楼主(2017-07-09):
求石英玻璃的弹性模量和波速实验室数据 最好是出处是书或者出版文献 谢谢!!

网友:
电子元件晶振,声表面滤波好像都是石英做的吧,有有关数据。

网友:
找到相关资料如下,希望能有用~
在弹性体中纵波转递的速度为:
u=√(G/ρ)=√{E(1-μ)/[ρ(1+μ)(1-2μ)]}
其中E、G是固体介质的杨氏弹性模量和切变模量,μ是固体介质的泊松比,ρ是固体介质的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