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和齿轮齿条传动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7-07-10):
请教个问题,机械桁架手中同步带传动和齿轮齿条传动各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同步带传动效率高,相对精确

网友:
还有耐用性

网友:
在同样的工况要求下,同步带传动的安装比齿轮齿条更方便,齿传动的间隙调整是个难题;再者就是精密齿传动,成本较高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具有承载力大,精度较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长行程应用来说,相对于同步带,齿轮齿条是一种极为适合的选择

网友:
设计合理的情况下,不考虑工况的环境,齿条显然比皮带更耐用,但后期维护和精度同步带要更胜一筹。我头像拿资料看看吧。

网友:
同步带传动有弹性,齿轮齿条间隙很小 ,刚性精度有保证。同步带有时候会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