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方管成型工艺

楼主(2017-07-10):
一直认为焊接矩形方管是平板折弯后焊接的,今天仔细想了一下,发现折弯解决不了将平板变成矩形截面管。在这里请教大家,平板是采用哪一种工艺变成矩形截面的矩形管的。

网友A:
一般是把带钢经过拆包,平整,卷曲,焊接形成圆管,再由圆管轧制成方形管然后剪切成需要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把带钢经过拆包,平整,卷曲,焊接形成圆管,再由圆管轧制成方形管然后剪切成需要长度

你的意思是矩形钢管一般是由圆形钢管经过轧制成型的吗。这种成型方法是不是针对截面较小的矩形钢管合适,如果截面尺寸800×800,厚度10,这样的钢管是否也可以由圆管轧制成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矩形钢管一般是由圆形钢管经过轧制成型的吗。这种成型方法是不是针对截面较小的矩形钢管合适, ...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具体我就不懂了,没做过。你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B:
方管的成型工艺应该跟圆管类似吧,我现场看过圆管的卷管机,很长的流水线,卷起来后在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的成型工艺应该跟圆管类似吧,我现场看过圆管的卷管机,很长的流水线,卷起来后在封焊

圆管可以滚弯机滚弯,但是矩形管用滚弯机不知道怎么操作能滚成矩形截面的。

网友C:
一般焊接方管加工方式跟圆管差不多的,大多是板材成型焊接,我记得网上有加工过程的视频,楼主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焊接方管加工方式跟圆管差不多的,大多是板材成型焊接,我记得网上有加工过程的视频,楼主可以搜一下,

刚才咨询了一家钢管加工厂,大规格(1000×1000,壁厚8)的钢管采用的是机组先成型,然后焊接,应该不同于常规的折弯,但是具体的他们也没说明白。目前还没搞懂机组的成型原理。

网友:
这么大的,除非是批量很大,否则应该是折弯成型再焊接。

网友D:
我也见过圆形管的折弯焊接,方管的焊接应该和圆管的差不多一样的吧,也是一个传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见过圆形管的折弯焊接,方管的焊接应该和圆管的差不多一样的吧,也是一个传送带

嗯,矩形管应该有一套成型机组,不知道机组的工艺流程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矩形管应该有一套成型机组,不知道机组的工艺流程是什么

应该是板材折弯后,留下焊接的缝隙,然后边传送边焊接

网友:
都是轧制而成,没听说需要先轧制成圆型。起重机的机臂就是多次折弯而成的,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