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距公差标准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07-10):
最近设计一个零件,两个螺纹孔的中心距我标注了±0.03的公差,但生产加工出来偏差0.2,生产经理还说是正常的,求解!螺纹孔距公差标准是什么样的?有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明确要求。

网友:
这么精密的仪器?  一般螺纹间隙都不止你这点公差了

网友:
像你这种要求那么高,为何不用定位销呢

网友:
俺不是做设计的,但是楼主这个0.03的要求确实很高了,如果真按要求来做,相比0.3的公差,成本会提高好几倍,而且光是检测都挺麻烦的,所以选取公差要多考虑实际使用要求。

网友:
螺纹孔的孔距公差一般也就是±0.2(这个需要查手册的) ,螺钉间隙孔比螺纹孔大1个,保证能够紧固两个零件,要想定位还得有其它的定位机构。

网友:
正常不查手册的话,按照螺纹孔+-0.1螺纹安装孔+-0.2给

网友:
既然空间公差要求这么高,楼主设计时应该考虑最大实体原则

网友:
你这个是安装孔还是什么孔为什么要那么高的精度。安装孔一般±0.2 ±0.5也有。而且检验的话怕是千分尺都不能满足哦。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的孔,是不需要0.03mm的精度,检测起来确实也很麻烦,需要三坐标来检测

网友:
个人感觉,你的要求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