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必备哪些选型样本和选型软件

楼主(2017-07-10):
1. 气动方面
2.轴承
3.减速机
4.密封
5.电机
6.同步带
7.链条和链轮
8.丝杠
9.导轨
10.等等其他标准选型件 大家补充

网友:
结构标准件最起码地

网友A:
米思米软件做的不错,建议参考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软件做的不错,建议参考选用~

这只能是做参考,要不然一个作为机械人最基本的都会丢失了

网友C:
这只能是做参考,要不然一个作为机械人最基本的都会丢失了

你可真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是做参考,要不然一个作为机械人最基本的都会丢失了

你可真扯

人家说的也没错啊,多动脑自己判断没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是做参考,要不然一个作为机械人最基本的都会丢失了

这话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意思模型选择按标准库调出,比自己造型会方便些;但配件的选型,这样选择的原理,如何正确的需用,基本的计算技能,也是不能丢的~

网友:
液压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