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6.3mm槽底比较毛

楼主(2017-07-10):
材料:低碳CrNiMo,料偏软。槽宽6.3mm,深5.7mm,共有9个同样的槽。零件外径D57mm,长度540mm;采用一夹一顶方式,水冷;
用5mm槽刀扎2刀,最后一刀扎完横拉。扎槽跟横拉用的同一线速度,只是进给不一样。
第一组参数:V=300,F=0.2(扎槽),0.05(横拉)
第二组参数:V=300,F=0.15(扎槽),0.1(横拉)
第三组参数:V=260,F=0.15(扎槽),0.05(横拉)

以上三组参数干下来都是靠近顶尖处2个槽底很光,而且主轴端的几个槽底也很粗糙,其余7个槽底如图所示。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改进方法,谢谢

网友A:
看下尾座和卡盘是否同心,加一道半精车试下,精车,半精车速度打快点。

网友B:
楼主把工件尺寸再发一下,如果靠顶尖处要好一些,那极可能跟工件刚性也有关系。
另外楼主再说一下使用的刀具,刀装得正不正?
最后一刀的余量多少?

网友C:
你的什么刀具材料,精车的时候降到50转试试,试试金属陶瓷

网友D:
是否与刀具和转速等都有关系

网友E:
原因我们可以猜很多,就是不知道哪个更和现场吻合。

网友:
槽低的粗糙度的话,一直都不是很好调整的,建议楼主从刀具的选择上入手

网友F:
一般来说,应该是两头的粗糙度比中间的要好,因为中间的刚性最差。靠卡盘粗糙度差有可能是主轴径向跳动过大,应该检查一下主轴。建议换一把2mm的切刀专门修底。或者用一把6.3mm的白钢切刀修底。

网友:
有可能刀子高了或者低了,高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解决问题了给说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刀角度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尾座和卡盘是否同心,加一道半精车试下,精车,半精车速度打快点。

这个应该没问题,只是换了把槽刀。之前客户使用其他品牌的一直干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工件尺寸再发一下,如果靠顶尖处要好一些,那极可能跟工件刚性也有关系。
另外楼主再说一下使用的刀 ...

不好意思,零件的图纸我这没有。可是如果跟工件刚性有关的话其他品牌刀具干出来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客户之前用其他品牌干的还可以。使用装刀片式槽刀杆,25的刀方,最大切深20mm
最后一刀横拉余量不大,单边0.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什么刀具材料,精车的时候降到50转试试,试试金属陶瓷

刀片材料是硬质合金,PVD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与刀具和转速等都有关系

我试了好几组参数,效果均不理想。我个人分析还跟刀具的排屑槽形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因我们可以猜很多,就是不知道哪个更和现场吻合。

烦请大侠给列举几个,我可以去再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应该是两头的粗糙度比中间的要好,因为中间的刚性最差。靠卡盘粗糙度差有可能是主轴径向跳动过大 ...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可是现实就是顶尖端表面光,主轴端表面粗糙。谢谢你的建议,增加刀具是不可能的。客户在做精益线,而且之前其他品牌刀具用的也没出现问题,槽底面全是光的。

楼主:
个人觉得首先得从槽底的毛是怎么产生的来分析,这样就有一定的方向。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请大侠给列举几个,我可以去再试。谢谢

正确的求助方式:尽量提供详尽的信息,让别人更容易判断,当你的信息很少时,别人的判断会很累,楼主听起来估计也是一头雾水。
所以像楼主这个事,可以画一张工件的草图,拍两张刀具的照,还有机床的情况、装夹方式,切削参数也尽量提供。

网友:
你的刀 好像有问题
转速提高切槽刀 把前角变小吧,这个刮痕有点明显,进刀量 变小。

网友G:
1、从图片看槽低没有产生振纹说明工件的刚性以及刀具的切削阻力是合适的
2、图片上毛糙的现象有点类似积削瘤的形式,也感觉像是切削划伤的,正对这两点我们来分析下问题(首先刀具必须要装在中心,刀具偏低容易产生积削瘤,偏高容易产生震纹)
    a、积削瘤:产生此现象是因为碎削与工件离体时存在牵扯。导致此现象主要由于材料的韧性较高,刀具不锋利,刀具的角度有问题。
         解决方式:1、工件增加调制工序,调整至适当的硬度。
                          2、选择合适的刀具
                          3、增加一把1.5mm的槽刀做精光
                          4、调整切削三要素
    b、切削划伤:工件的冷却润滑不到位,刀具角度有问题造成排屑不方面。
                           1、选择合适的切削液(切削液浓度)
                           2、选择合适的刀具
                           3、增加一把1.5mm的槽刀做精光
                           4、调整切削三要素

上述为讲述此现象的造成的初步原因,供楼主自己分析参考。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参数选用3.5mm的槽刀切槽  最后精光时  余量控制在0.05~0.1   转速在1600左右 进给控制在60~80m/min  切槽槽低时停留0.5秒再横拉(切槽刀窄一点切削阻力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从图片看槽低没有产生振纹说明工件的刚性以及刀具的切削阻力是合适的
2、图片上毛糙的现象有点类似积削 ...

谢谢,我近期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