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蜗轮蜗杆的间隙提高精度

楼主(2017-07-10):
小弟要做一个三轴机械手,下面旋转轴,上面X和Z轴,成品要控制,所以这个旋转轴的减速机要自己做,暂订用涡轮蜗杆,求大神指点怎么消除间隙提高精度,小型机械手,XZ轴用皮带,什么样的皮带能用到Z轴   皮带的间隙能减少吗?

楼主:
以前有做过5轴和4轴,可是都是用谐波或者中空旋转减速机,这种我有点懵逼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其蜗杆连轴套是装在一偏心套内,偏心套中段有开口,可使蜗杆露出与蜗轮啮合。转动偏心套就可很容易地调整蜗轮蜗杆中心距,达到减少反转间隙的目的。

网友B:
通过调整蜗杆和涡轮的中心距可以减少反向间隙(缩小中心距),另外两个轴你可以用同步带。

网友:
感觉有点深奥

网友C:
我见过有一种滚齿的回转工作台,采用的是变螺距蜗杆,通过轴向调整蜗杆实现消除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蜗杆连轴套是装在一偏心套内,偏心套中段有开口,可使蜗杆露出与蜗轮啮合。转动偏心套就可很容易地调整蜗 ...

我不是很懂这个偏心套,求大神能否附图说明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有一种滚齿的回转工作台,采用的是变螺距蜗杆,通过轴向调整蜗杆实现消除间隙。

不知道双导程蜗杆贵不贵  因为成本控制的非常严格

网友(点评):
你纠正的对,应该是双螺距。 成本应该差不多,加工上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调整蜗杆和涡轮的中心距可以减少反向间隙(缩小中心距),另外两个轴你可以用同步带。

调整中心距有什么简单的方式

网友D:
本来思路就不对,蜗杆电机如何能做精密机械的动力源?
应该用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或者谐波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思路就不对,蜗杆电机如何能做精密机械的动力源?
应该用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或者谐波减速机)

成本控制要求太严格  不能用伺服和谐波。难题就是怎么用最简单的东西做出高精度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双导程蜗杆贵不贵  因为成本控制的非常严格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双导程蜗杆的设计,以前我们的调节就是采用缩短中心距的方法。双导程蜗杆副成本必然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双导程蜗杆的设计,以前我们的调节就是采用缩短中心距的方法。双导程蜗杆副成本必然升高 ...

怎么缩短中心距呢 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缩短中心距呢 求指教

这个简单,蜗杆单做一个支架固定,与涡轮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蜗杆单做一个支架固定,与涡轮分体

就是蜗杆可以单独调整位置? 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 双导程蜗杆能达到多少呢? 谢谢

网友:
对于普通蜗杆来说,精度主要取决于涡轮蜗杆的制作精度,调节间隙看师傅的水平,还是比较方便的。双导程蜗杆的精度还是取决于蜗轮蜗杆副的制作精度,调节间隙精度跟你的结构以及双导程蜗杆的齿厚参数变化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蜗杆连轴套是装在一偏心套内,偏心套中段有开口,可使蜗杆露出与蜗轮啮合。转动偏心套就可很容易地调整蜗 ...

你这是齿轮减少侧隙,涡轮蜗杆得调轴向间隙。

网友F:
蜗轮蜗杆的选择是错误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小间隙,但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蜗轮蜗杆的选择是错误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小间隙,但是很麻烦。

那应该用什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