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零件怎么不显示

楼主(2017-07-10):
如图,在SW2012中原本轴头有轴承座的,但在没隐藏没压缩的情况下(零件树中还有轴承座这个零件)没零件显示,从这装配图中打开这个零件也是一片空白,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生成一下试试看

网友:
用那个交通灯一样的按钮刷新一下~

网友:
如图,在SW2012中原本轴头有轴承座的。。。

现在是用哪个版本打开的?

网友:
是不是打包保存的时候没有保存toolbox中的零件

网友:
我也好像遇到过同类问题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零件图中的第一个特征隐藏了,后面所有特征都看不到,看着像隐藏零件似的

网友(2019-03-21):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能有高手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