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10):
现在想控制4个液压缸实时同步动作(4个液压缸一起伸出,一起收回),液压缸想选用伺服液压缸。想请教下各位前辈,假定选取了正确液压泵等条件,这种控制想法是否容易实现。    还要请教下液压系统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同步到何种程度?

网友:
一般同步液压缸还需要做机械同步结构。要是要求特别高的话,不建议用液压缸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从成本考虑,机械同步效果稳妥些或者采用同步阀,伺服缸成本高,而且牵涉到控制和油液清洁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从成本考虑,机械同步效果稳妥些或者采用同步阀,伺服缸成本高,而且牵涉到控制和油液清洁度 ...

嗯嗯,先谢谢您。也考虑了同步阀,后来看见delta控制器,查了下,就是有点贵,问了下代理,貌似精度不错。看来整体重量不大的话,用电动最好,也不用考虑液压控制和液压油清洁的问题。

网友B:
最好别用液压,

网友C:
四个液压缸稍微有一定不同步,会不会互相抗劲,导致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液压缸稍微有一定不同步,会不会互相抗劲,导致憋死

这个问题很可能出现,我也一直犹豫。想来想去还是用一个大吨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液压,

那就只有考虑电动的了,电动推杆看参数几吨也是可以的。顶升的是个平台,与地面的平行度有点要求。我会仔细斟酌您的建议,谢谢指点。

网友:
四个缸连起来不就好了,2#说的怎么个同步发才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很可能出现,我也一直犹豫。想来想去还是用一个大吨位的。

还是考虑是否更改一下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考虑是否更改一下设计思路

嗯嗯,确实要改。脑袋还是要灵活些才行

网友D:
可以参考剪叉式升降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剪叉式升降平台

好的!

网友E(2018-03-13):
四个油缸同步,非常典型的液压问题。PTC展会上基本上稍微有点技术实力的都要摆一个这个模型。
实现起来有非常成熟的方案。
1.精度低用同步马达或分流阀。
2.精度高用比例阀加油缸传感器。
3.伺服油缸有点太奢侈,一般带传感器够用了。估计你用不到这么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油缸同步,非常典型的液压问题。PTC展会上基本上稍微有点技术实力的都要摆一个这个模型。
实现起来有 ...

有意把成本做高,你懂得

网友F(2018-04-29):
做过双油缸同步的。比例阀控制,负荷偏载很大程度上影响同步。同步阀单向运动精度还好,可必须有机械校准零位。即运行一段时间必须回一下机械零位。同步阀3%-5%的单向精度还是没问题的,在每次回程都回到机械零位的时候。

网友G:
可以用同步马达,用的好了百分之一的精度。我设计了一台两个缸的设备,用了,还没造出来,很忐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做过双油缸同步的。比例阀控制,负荷偏载很大程度上影响同步。同步阀单向运动精度还好,可必须有机械校准零 ...

比例阀的反馈是怎么做的,我打算用同步马达,然后螺栓人工微调,不知道这个方案能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同步马达,用的好了百分之一的精度。我设计了一台两个缸的设备,用了,还没造出来,很忐忑

我咨询的是美国delta伺服液压控制器,代理说精度能到0.1mm还是能保证的

网友(点评):
造出来了吗,结果性能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只是做方案,没信了。还不跟做个学生的毕业设计。

网友:
多缸同步液压一般很难控制的。我原来2缸同步用了同步阀和齿轮齿条控制行程1米,有5mm的来去

网友(2018-10-12):
引用 网友G:
比例阀的反馈是怎么做的,我打算用同步马达,然后螺栓人工微调,不知道这个方案能实现不

通过巴鲁夫的位移做的反馈,在压力和速度都变化的情况下,做同步很难。而且还要考虑泄漏和比例阀的遮挡(比例阀是负遮挡,从中位到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响应时间)和压力损失(当比例阀流量很小时,压力损失很大)。后来经销商推荐零遮挡的伺服阀,但是没有用,因为整个液压系统可能都得变。

网友:
抱歉最近再弄电气图纸,机械部分已经收尾了,很久没看论坛机械部分了。液压缸在无负荷阶段做同步还是可以的,在加压尤其加压行程很长或加压过程中有压力变化的情况下,用比例阀做速度闭环貌似实现有难度。有个简单的方法是用双联的泵,两个泵一样,不知道你工程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如果还能改,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也是后来想到的,但是没有做过。其实加一套阀花不了多少钱,比电气同步要省事很多。

网友:
负载多少?同步精度?预算多少?

网友:
需要同步精度来确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