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沉头孔光洁度很高怎么做的?

楼主(2017-07-10):
钻头钻出来的孔也很光,是用什么刀具做的啊?

网友:
那是设备做出来的,设备定位准又稳。

网友:
像成型刀刮出来的,也有可能镗的但是不至于

网友:
用铰刀应该也行吧?

网友:
楼主这是卡盘吧,表面应该有镀过,
要粗糙度好,小孔铰一下,大孔可以镗,

网友A:
不知道沉头孔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光洁度 ,都没有接触配合

网友:
估计是保证底面垂直度的附加产物。

网友:
估计是加工中心做的,刀具好机床刚度高,沉头孔没必要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沉头孔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光洁度 ,都没有接触配合

应该不是要求高才搞出这么漂亮的沉头孔的吧。

估计设备太好了,不想这么好也没办法不好。

又想起以前日本朋友在展览会上说的话:十分抱歉。。。我们做不到1丝的精度。我们只能做到5um。。。

网友(点评):
曾经沧海难为水

网友C:
铰刀能到3.2吧

网友:
加工中心镗出来的。刀具和材料硬度,对光洁度影响很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台阶钻做的,效率又高粗糙度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要求高才搞出这么漂亮的沉头孔的吧。

估计设备太好了,不想这么好也没办法不好。

不一定是设备好,刀具好是肯定的,选用好的刀具既能节省成本也能提高效率

网友(2017-08-21):
做一把忽刀,装一个刀片

网友(2017-10-13):
阶梯铰刀,效率高,精度好,不过是非标刀具,适合大量生产,题主有兴趣的话可以发一些资料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铰刀能到3.2吧

是的,不过现在应该能做到更好吧,上次客户要求的4以内,之前是铰刀完了上滚光刀,我们给他换了把可调铰刀直接搞定,不过具体能做到多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u转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