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与机床自动上下料铁屑缠绕的问题

楼主(2017-07-10):
    今天项目上遇到一个问题,机械臂给数控车床上下料,加工材料是轴承外圈,铁屑属于长屑,不易断,会缠绕在刀上。目前人工的方式是直接手工弄下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铁屑缠绕的问题,铁屑的形状大小位置随机性较大。
    根据今天查的资料,通过改变切削参数,改变刀具等方法来改善铁屑形状,使其自动断屑。明天打算跟客户讨论一下,但是如果客户不能改变这些参数的话,还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附上一个讨论铁屑缠绕刀具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379452-1-1.html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可以通过改善切削参数来断削,吃刀量大点会有点效果,另外刀具也要选择合适的,还有工件的硬度分配是否均匀,有硬点的话也会出现不断削的情况,综合原因很多的,需要一项一项来分析

网友B:
设置断屑装置

网友:
改变切削参数,改变刀具,都如让,材料热处理一下了

网友:
只能从刀具和切削参数上想办法。

网友:
这个可以在刀粒上磨出断屑槽就可以了。

网友:
增加主轴吹气,机械臂吹气
刀具切削参数,乳化液浓度配比
我的机械臂主要做汽车零部件的,断屑效果还是可以的,用主轴+机械臂吹气搞定的

网友:
车刀的几何参数,呵呵

网友:
解决切屑问题,人人有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可以通过改善切削参数来断削,吃刀量大点会有点效果,另外刀具也要选择合适的,还有工 ...

恩,公司工艺和设计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已经把问题点给他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公司工艺和设计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已经把问题点给他们了

设计和工艺的经验不多,不过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增加一些刀具排削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7-11-03):
看到你的贴子正在为加工轴承的设计自动上下料,我也是加工轴承的,我们的数控车床也想增加自动上下料,不知道贵公司是否有意向

网友:
湖西王HXW,在哪里?我们做数控机床自动上下料

网友(2017-12-19):
断铁屑一直是机器人机床上下料的难点。目前只有调切削参数(加工工时变长)和气吹的办法。其他方法还在探讨?坐等高手有好的方法。

网友:
要不要看看我们这的机械手是怎么工作状态!~!地下全都是水,没办法,机械手吹气都跑外面了!!!
加工套类工件,一开始也是馋铁销,现在好点了,就是地上的水没法解决,这还干净的呢,严重的会滑到

网友:
用机器人可以加勾铁屑的动作

网友(2018-01-21):
关注一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断屑装置

断屑装置 怎么样的原理?

网友(点评):
强制改变切屑流向

网友:
这其实是个机加工的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在刀具和切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