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控车床的几种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10):
       1.故障:空走刀时一切正常,但加工工件时尺寸误差很大此现象一种可能是丝杠或丝母与车床部位连接松动造成。空走时没有吃刀阻力,溜板运行正常,加工工件时由于吃刀阻力增大,丝杠或丝母与车床连接处松动,造成加工工件尺寸漂移。
       解决方法:坚固连接部分,故障即可消除。另一种可能是由电动刀架造成的。如果刀架换刀后不能自动锁紧,从而吃刀时刀具偏离加工点,也会造成上述现象。这时应检查刀架锁紧装置及刀架控制箱。
        2.故障:程序运行结束,刀具返回原点时越位,这种现象一般是由机械传动系统运行阻力太大引起的。切削进给时,刀架低速运行,低电压驱动,步进电机运转转矩小,不足以克服阻力造成丢步。而回零时步进电机高压驱动,运行速度高,力矩大,又没有吃力阻力,步进电机运转正常不丢步。这样去时丢步而返回时正常就会造成上述现象。
  解决方法:可检查步进电机减速箱内传动齿轮或步进电机与丝杠之间传动齿轮上有无铁屑异物,或溜板镶条是否太紧使运行阻力增大等原因。
        3.故障:电动刀架换刀时旋转不止,不能定位,这是由于当程序要某号刀时,电动刀架正转选择刀具,当旋转到该号刀具时,没有应答信号,从而使刀架旋转不止,不能定位。这时应检查电动刀架上的霍尔元件,当霍尔元件损坏时,会使所要刀具到位时,没有检测信号输出,从而造成上述现象。
       解决方法:更换该号刀的霍尔元件即可。
        4.故障:工件局部尺寸误差大,这种现象主要是丝母与丝杠间存在间隙所引起。由于丝母与丝杠长期在某一段运行,使该段的间隙增大,在程序开始时,测定的丝杠间隙被补偿到程序里,但在磨损段无法补偿时,则工件局部尺寸超差。
        解决方法:修理或更换丝杠。

网友A:
都是进给机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进给机构问题。

因为经常出毛病

网友B:
简易!电机都是步进的!30年前可能还算先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电机都是步进的!30年前可能还算先进吧!!!

是啊,就是简易的数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