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两点间是否有人通过,如何选传感器?

楼主(2017-07-11):
我需要监控两点之间是否有人通过,通过时报警,应该选择什么传感器,求指教

网友:
普通嘛就对射光电开关吧,豪一点就上光栅,豪无人性的话就用红外视觉识别系统吧

网友(点评):
豪无人性用的恰当。

网友:
一般用安全光栅(贵),普通传感器(便宜)也能用,前者是正规用下,后者是违规操作。理由,型录上只推荐安全光栅,其检测范围大,反应快,结实。

网友:
简单的光电感应,高端的雷达扫

网友:
看具体要求,风淋门后端没吹风完毕强行通过报警传感器就是光电对射,机床等保护就是安全光栅

网友:
有些超市、学校的门口就用到这样的装置。

网友:
你这两点要搞清,是物理上的2点,还是两个地方如A处到B处的概念等,要求手或手指等细小的东西都要检测到要用栅,大物件如人用单点的对射光电开关就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