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红色面域怎么加工

楼主(2017-07-11):
       图片中材料为C45调质料,红颜色的曲面区域,要求不得有可见接刀痕迹,并且面轮毂度值在0.01,表面粗度Ra1.6。

       应该选择怎么样的加工工艺(可以是单一工艺,也可以是组合工艺)

网友:
能不能把带孔的一面跟加工面之间的连接处开个槽?让加工面在同一方向上连续。

网友(点评):
要不多出来那点面凹下去。

网友:
红面是曲面吗?有面轮廓度要求。看着像平面啊,图示不是很清楚。

网友:
粉末冶金 开模

网友:
用加工吗,你这个本身就是个铸件,

网友:
带R角合金刀三维铣就可以,比如D6R0.5,步距小点,比如给个10丝,走出来0.8都可以,但是横着这样铣有一小块是死角会留下R,我觉得钳工没有问题能处理好

网友:
我看也像平面啊。平面的话,装夹时注意打表找正就可以了

网友A:
数量多少?有几十个的话 侧面有孔可以做工装定位 摆好角度直接锣出来 目测没有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多少?有几十个的话 侧面有孔可以做工装定位 摆好角度直接锣出来 目测没有干涉

方法讨论,不计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