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装上以后晃动的厉害,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11):
如图,这个是一块固定线路板的钣金件,折出来的底脚是固定在一块铝板上的,固定上以后钣金件晃动幅度挺大,怎么能降低这种晃动?或者让这件钣金没有晃动

网友A:
底脚背面可以考虑加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脚背面可以考虑加加强筋

加了加强筋以后,晃动还是比较大,而且加强筋不能加太高了,要不就会和线路板有干涉

网友B:
材料加厚点?两个侧边也折个边呢?

网友(点评):
材料加厚可行。

网友:
做成倒U型结构,要看你整体布局才好看怎么设计。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把上边也固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加厚点?两个侧边也折个边呢?

现在的板厚是2mm的,再加厚会不会就有点太厚了,毕竟只是固定两块线路板,两个侧边也折弯,做成一个盒子类似的,这个可以试一下

楼主:
像这样用柱子固定行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用柱子固定行不行呢?

柱子这里有没有空间折弯

网友D:
1.加厚板厚;
2.两边翻边;
3.顶部有支撑;
4.在出一个板子,和它垂直安装。
你这是悬臂结构,总结起来也只有这几个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柱子这里有没有空间折弯

柱子两边就不折弯了,直接插到柱子上那个槽里边

网友:
多高多宽?没必要那么复杂,直接加厚就行了

网友(2017-12-08):
上面的能否有固定点?你这个一边固定,高度太高,难免会有晃动,考虑上部是否能够加固定链接

网友:
⊥   折成这样、折边三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加厚板厚;
2.两边翻边;
3.顶部有支撑;

大面增加压筋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2018-01-14):
两侧折死边,强度就上去了